节流阀两端压力问题

楼主(2018-04-26):
如下这个原理图,想问下节流阀两端压差的变化问题:如果负载压力PL升高,节流阀入口(泵出口压力)P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是升高?还是不变?
(1)一般书上说,负载压力升高,节流阀压差△P=P-PL变小,这是不是默认的是泵的出口压力不变?

(2)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泵的出口压力不是升高?按照压力传递的原理来说,负载压力升高,负载到泵这段油路的压力必然是要升高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节流阀两端的压差应该是保持不变了的啊

网友A:
P应该是升高的,△P减小也对。
液压的问题大多不能片面的拿出一块原理来问,都要放到完整的系统中去,就像你图中的变量泵,我想它是有目的的,但你要说明。
如同这个问题完全抛开了流量的存在,而实际上流量和压力是不能被分开考虑的。
再说节流阀我们通常希望它工作在稳定的压差下调节流量,所以又不得不去考虑溢流阀的问题,及可能负载的速度。

网友B:
△P只与流量和节流阀开度有关,Q=KA△P。Pl升高则P升高,只要流量没有改变压差不变,至于流量怎么变化就要看你这个变量泵是什么原理,从图上看不出来。具体这么变那个具体案例来说,这个图关于变量泵的控制信息量不够,只能当定量泵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应该是升高的,△P减小也对。
液压的问题大多不能片面的拿出一块原理来问,都要放到完整的系统中去,就像 ...

谢谢您的回复,实际上这是源于一个负载敏感泵,如下图,我明白负载敏感泵是依靠泵节流阀两端压差的变化去控制变量控制阀,从而控制变量活塞,但是对于泵两端压差(节流阀两端压差)比较困惑,既然负载压力和泵的出口压力同时升高,为何压差△P=P-PL不是保持不变,而是减少呢?是什么导致了P的增加幅度小于P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只与流量和节流阀开度有关,Q=KA△P。Pl升高则P升高,只要流量没有改变压差不变,至于流量怎么变化就要 ...

谢谢您的回复,是我没表述清楚,实际上这是源于一个负载敏感泵,如下图,我明白负载敏感泵是依靠泵节流阀两端压差的变化去控制变量控制阀,从而控制变量活塞,但是对于泵两端压差(节流阀两端压差)比较困惑,既然负载压力和泵的出口压力同时升高,为何压差△P=P-PL不是保持不变,而是减少呢?是什么导致了P的增加幅度小于P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是我没表述清楚,实际上这是源于一个负载敏感泵,如下图,我明白负载敏感泵是依靠泵节流阀 ...

你已经研究的很深了,有时间我下来写一个帖子回复你。这个关键在于变量控制阀,它你更够根据你负载的变化控制变量缸然后控制油泵流量增大一点(微量)然后增加泵出口压力,至于增大到多少呢?这个压力就是P-PL=变量控制阀弹簧力,弹簧力认为是一个恒定值,那么P-PL我们也认为是恒定值。这个调节怎么实现的原理就是负载敏感的精髓所在,看原理图不够,你需要学习变量调节阀的结构图。

网友:
要考虑流量

网友:
不变

书上的意思可能是,负载pl变大后,为了保证在pl负载下继续工作,需要将节流阀开口调大,使节流阀出口压力变大,所以p与pl压差变小。节流阀开口调大后,系统所需的流量变大,反馈给泵后,使泵的输出流量变大。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压强和受力面积决定,只考虑你图中的系统的话,整个系统压强是不变的,但是由于节流阀两侧受力面积不一样大,所以会有压力差。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看一下液压与气动技术,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看一下液压与气动技术,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谢谢

网友(2018-07-12):
在一个流量范围内,pl增大,△P=P-PL是变小的,p的变化实际是滞后pl的,当△P=P-PL小到一定值,p才会增大,因为变量泵的输出发生了变化。
对整个系统来说,压力增大流量减小。

网友:
收获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