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控电磁铁的三位四通

楼主(2018-04-26):
急需!!! 可以说一下单控电磁铁的三位四通换向阀时如何实现三位互换的,图片在下边。

网友A:
图片呢?忘了?

网友(点评):
估计“单控电磁铁,三位四通”是关键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阀的功能符号看不到,介质流向不清楚,如何实现三位互换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忘了?

网友(点评):
这差的有些大把,2B8标的是两位单头8型阀芯,画的是三位。

楼主:
自有一个电磁铁怎么能控制三位

网友:
只用右边功能,左边那一位功能没有使用。临时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有一个电磁铁怎么能控制三位

最右边的是是什么?看图片里好像也是电磁铁的符号,也就是下图中最右边画问号的地方是个什么符号(我画的不一定对,看着像这个符号)?

网友(点评):
就是电磁铁

网友(点评):
2B8标的是两位单头8型阀芯,画的是三位,错

网友(点评):
如果右端也是电磁铁实现三位切换,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单头电磁铁,用左端的电磁铁实现位置切换

楼主:
刚才我查了一下型号d5-02-2b8-2d,这是个单头2位阀,为什么它画出来的却是3位阀

网友(点评):
这东西假货太多,不要认真,自己拆开看看阀芯,就知道它到底什么机能了,一个电磁铁只有两位。

楼主:
到底哪2位起作用

网友(点评):
看我之前回复。

网友(点评):
不放心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点评):
发来我帮你拆,拆

网友:
中位虚线过渡吧

网友:
其实就是两位的,就是阀芯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中间这个机能,

网友:
人家又不是中国画法
有些就是习惯画出“中位” 因为液压涉及到遮盖问题啊
遮盖 知道了吧
意思就是这个是两位四通,画成三个块块一是人家习惯,二是方便告诉你阀芯遮盖当然图上是正遮盖

网友(2018-06-30):
中间虚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