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下料桁架机械手出租,这生意可行吗

楼主(2018-04-26):
最近和朋友在做数控车床上下料桁架机械手,跑过不少客户,很多做加工的老板想买,但是因为投入大都很犹豫。所以我们想把机械手做成标准品然后租给客户使用,每月收取租金,也可以给客户提供换产品和夹具等收费服务。客户觉得好用一次买断也行。但是也担心做加工利润薄导致租金难收的问题。请各位社友说说我们的想法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好匹配吗,损耗大吗

网友(点评):
也要看产品 刚开始做,损耗不太清楚,导轨齿条电机都用的台湾的,配了自动供油,就是旋转气缸和气动手指不知道寿命怎么样

网友:
桁架其实相对比较便宜的了,如果还是觉得投入大,说明老板的业务量也不是很大,或者说给老板创造的效益不大,老板们都不傻的;加工自动化一般适用于批量大,规格比较一致的产品加工

网友(点评):
嗯,批量得大。一般上个3-5台才会有效果,相对每个月发工资一次投入比较大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不过很多机械手公司也在做这个模式,先试再买,先租再买

网友(点评):
嗯,桁架相对维护简单,占用空间不大,加工数量少的时候可以人工上料

网友:
先租再买的这个模式很好,很适应一些老板的经营情况,减少了设备的投入成本,但是前期的合同签署一定要谨慎,别整的安装容易,拆卸难就行

网友(点评):
嗯,设计成不跟车床连接的,安装在车床的左边或者右边,调整好位置地上打膨胀螺栓固定,2个人加一台小叉车就很容易完成拆装。如果是要几台车床连续加工,桁架长度上需要拼装就复杂得多,暂时没考虑做这样的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方法和技术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试着推广,感觉很有前景的哦

网友:
感觉有点难,车床需要人工刀补检测,光机械手感觉有点不切实际

网友(点评):
一般需要人工抽检 我最担心的是租金难收,因为设备控制简单,就是设了密码别人也能把系统换掉

网友:
买买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可以共享模式,每次用的时候扫码支付再使用。

网友(2018-07-13):
没有需要我们产品的嘛

楼主(2020-10-13):
引用 网友A:
不错

最后不太理想,现在没做了,说了都是泪

网友(点评):
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做进去发现也是一片红海

网友(2021-03-09):
可以联系你吗?我们有专业的线上线下销售团队还有专业外贸团队11810202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