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的大板为什么会偏长

楼主(2018-04-26):
请大侠多多指点,是加工难度大吗?

网友:
個人理解這裡指的是偏長,相對於一般設備的外觀尺寸來講。樓主這是什麼數?康博的?

网友:
只是设计时要考虑到的,具体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定,需要的话更大也可能。

网友:
正常来说不应该偏长啊 不知道你这板子是怎么加工的 长度是不可能长出那么多的啊

网友:
怎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
1、这样的板加工应该是没问题的。
2、书里想表达的意思,估计是尺寸越大,误差越大,所以设计的时候避免这种情况。属于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