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器人贴条码的方案

楼主(2018-04-27):
求教:机器人贴条码的方案
条码尺寸:3.5cm*9cm,热敏纸的。
应用场景:在连续化的生产线上,纸筒通过皮带或者滚筒输送,需要对纸箱两侧进行贴条码,纸箱长度约40cm-50cm,宽度30cm-45cm,高度20cm-30cm,纸箱有多种规格,但是同时生产是一种规格,条码打印机在生产现场,可以为条码粘贴提供条码。
要求速度:7-8箱/分钟
求教: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和机器人选型问题。现在国产机器人到底如何,质量和运行速度上。
谢谢。

网友A:
贴标机不行么,非要用机器人?

网友B:
一分钟才7-8箱,这不是浪费机器人吗?二楼说得对,用贴标机啊,贴标机那么成熟,而且你这是贴纸箱,又不是什么特殊的工况。

网友C:
国产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可以用的。  机器人选型主要是看臂展加负载。   时间上7.5S/PCS完全可行。  纸箱贴标需要前后左右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可以用的。  机器人选型主要是看臂展加负载。   时间上7.5S/PCS完全可行。  纸箱 ...

可否推荐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标机不行么,非要用机器人?

可以否推荐个成熟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钟才7-8箱,这不是浪费机器人吗?二楼说得对,用贴标机啊,贴标机那么成熟,而且你这是贴纸箱,又不是 ...

求推荐个贴标机方案,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贴标机方案,谢谢 。

网上一搜很多的啊,贴标机是标准机的,市场上很成熟。

网友(2018-09-05):
这个很多的

网友:
直接用自动贴标机就可以了,节拍没有问题,可以更快
可以联系我,QQ:7198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