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变频器方案与直流有刷电机+控制器方案的优缺点?

楼主(2018-04-27):
现在做一个电缆卷线盘项目,通过电机带动卷线盘把电缆收进来,卷线盘的转速50rpm。现在考虑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变频器方案或者直流有刷电机+控制器方案,不知道用哪个更合适,
请高手综合分析(可靠性、成本、维护性等),谢谢!

网友:
成本和稳定性应该是异步电机+变频器方案
直流伺服电机?应该是交流力矩电机吧

网友:
50转每分不快啊  都可以 结构不一样实现方式不一样

网友A:
电缆卷线盘每分钟50转,速度是否太快了?从安全性来考虑。
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调速还是用直流电机+直流调速装置,你可以把主要关键件参数确定好,然后分别询价,自己亲自做下这个工作就知道成本差别。一般来说,第一种方案成本要低一些,而且维护简单,直流电机因为存在电刷和换向器,有磨损,维护工作比较麻烦;另外同功率的交流异步电动机体积比直流电机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卷线盘每分钟50转,速度是否太快了?从安全性来考虑。
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调速还是用直流电机+直 ...

网友B:
关键的一点是,卷绕力矩咋控制,是用机械还是电气        其余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一点是,卷绕力矩咋控制,是用机械还是电气        其余就好办了

这是一个恒功率控制,随着卷盘上缠的电缆越多,转矩越大,转速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