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加工工艺如何编制

楼主(2018-04-27):
GB859-1987 弹簧垫圈 加工工艺如何编制、使用什么设备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数控冲 然后倒角 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不知道弹簧垫圈生产厂商到底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数控冲 然后倒角 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不知道弹簧垫圈生产厂商到底用的什么方法

我感觉不能是一个一个干的 因该像弹簧一样缠绕 最后冲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能是一个一个干的 因该像弹簧一样缠绕 最后冲切

应该可以做个冲模 直接一次冲压几百个呗 还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