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与厚板焊接问题

楼主(2018-04-27):
(图片)

网友A:
不能换个结构吗?

网友B:
1、加大焊角;
2、厚板超出量变宽,然后加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大焊角;
2、厚板超出量变宽,然后加筋板

变宽也不行,焊缝直接焊不住。看看有什么结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个结构吗?

什么结构好一些

网友:
换个结构吧。12T的板凿几个孔,4.5T的弄点凸边。预留焊接余量,孔凿的要适中就行了。

网友:
有你原来焊接开裂的图?

网友:
厚板开槽,薄板开坡口如何?

网友(2018-07-10):
结构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