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打印问题

楼主(2018-04-27):
由于打印机只能打印A4图纸,而工程图为A3图纸,请问怎样能把这个A3图框,分成两次分别打印A4的图纸8 S1 Z5 z  s9 ~

网友:
我觉得把他画成两张A4图纸还简单一点!

网友:
转DWG,不是可以吗?

网友(点评):
转DWG很多内容变了

网友:
纸张手动选择A4的  打印时左下选“当前荧幕图像”   “选择”打上勾  确定  然后调整打印框比例和位置  打印

网友:
拼图打印,或者海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