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绳索张紧装置

楼主(2018-04-27):
如图所示,绳索一端固定于底板上,通过旋钮带动轴旋转,即可调节绳索张紧力。但是怎样让旋钮在任意位置固定,求指点。

已知绳索线径1mm,要求空间结构越小越好。绳索张力比较大,要锁的很紧,不能一点松动。

楼主:
轴画的有误,不然带不动绳索了。但关键还是轴怎样在任意位置锁紧

网友:
见过胡琴的调弦结构吗?

网友:
棘轮机构啊

楼主:
棘轮不能任意位置啊

网友(点评):
攀岩绳索见过没?人家爬到半山中,绳索就是靠棘轮固定住的,不是靠强壮的右手的

网友A:
不好意思画图是美术老师教的

网友B:
楼主好:
      方案很多,看你的使用环境和要求:
      1、紧定螺丝,很常见
      2、锥孔/锥轴+轴向力,
      3、涨紧套,参见电磨钻头
      4、类抱箍式的孔,参见自行车座椅锁在管钢上的结构
      5、异形孔,上窄下宽,利用绳子拉力自锁紧。有些腰带是这种结构
      是不是很简单,都来源于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画图是美术老师教的

可否文字说明下?

网友A:
如果力比较大可以两头有牙,中间没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力比较大可以两头有牙,中间没牙

兄弟,我发现画图你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字可能也是。。。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结构增加不了张力吧,轴在绳索的圈内会打转,也就是拧的瞬间会增加张力,但是慢慢会消掉。要任意位置都可以固定,那就用单向轴承,跟棘轮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结构增加不了张力吧,轴在绳索的圈内会打转,也就是拧的瞬间会增加张力,但是慢慢会消掉。要任 ...

是的,所以二楼我说了轴画错了。不该是光轴。我去看看单向轴承是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方案很多,看你的使用环境和要求:
      1、紧定螺丝,很常见

首先感谢回复,仔细想了想。第一条不知道你的安装方式是什么,后面几个都没用。自行车那个结构太麻烦,而且不牢靠。

网友:
用导向轴支座把轴固定或者把旋钮固定就行了

网友D:
导向轴支座,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可以反向螺纹锁死,但也会有些窜动,力量要是大不好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轴支座,自己加工一个

感谢回复!空间不太允许,拆卸也有点麻烦。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需要这样一个装置呢

网友(2018-09-13):
我也想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我刚好类似的结构里面用到了这个,谢谢。

网友:
7楼的第一种和第四种方法都很好,很常用,实现也很简单,使用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