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工程图里计算材料毛重

楼主(2018-04-27):
如何在工程图里计算钣金展开后的质量(长×宽×厚),我在工程图文本参数里面找到了展开模式范围面积,我想长宽和厚度参数,模型都有,可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运算呢?

网友:
材质确定了 模型里面不是自己带质量么 还算什么。

网友:
没有定义材料?

网友:
论学好软件的重要性

楼主:
不是净重,是毛重,投料的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净重,是毛重,投料的重量

钣金投料比你原来的面积大一些就可以,长宽都多一些,不是按重量算的,激光切割或者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投料比你原来的面积大一些就可以,长宽都多一些,不是按重量算的,激光切割或者冲床。

就是想省去这个计算的步骤,工程图参数文本只能提取并不能计算,我想参数都有应该可以实现,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省去这个计算的步骤,工程图参数文本只能提取并不能计算,我想参数都有应该可以实现,该怎么做?

大哥这个还要计算啊,你是制作商,你想投多少料都可以,总之要比你原来大。
比如你做个100x100 T2.0的,你投500x500,300x300不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点评):
才知道,说的有道理。

网友B:
三年整的社区学龄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整的社区学龄了,不好意思!

啥意思啊,社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