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用车床做吗

楼主(2018-04-27):
这个用车床能做吗?原料为圆棒。

网友:
直径车小,当然能做了

楼主:
单边的。不是直径车小。

网友:
可以
心灵手巧的人可以。
只知道玩手机的人,那就不好说了。

楼主:
假如搞一半呢(虚线部分轴向)。或者比较长呢?

网友:
可以,棒料横过来装卡然后车掉

网友:
这图画得。。。。

网友:
没问题的,这东西。

网友:
铣。短的也可以车,只要横着能夹紧。

网友:
没有断面,说不好,,,,

网友:
没太看清图纸的意思,不过只要是圆的东西都可以使用车床的,楼主这种缺一块的圆棒料也可以使用偏心的车削方法,四爪卡盘夹持

网友:
偏心车,做个小夹具就可车了

网友:
最好标点数据咯,别那么吝啬好不好,做个夹具车床可以做。

楼主:
偏心车的话,那么台阶处(就是虚线的一半处),是不是呈现圆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