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搭短路检测功能的机械手“

楼主(2018-04-27):
        将检测仪和上下了机械手配合起来,选用关节型机械手。但是涉及到探头的自动检测功能的问题,就图片中的检测仪,怎么改装探头使它自动检测吗?求指点

网友A:
问题真是让人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是让人一头雾水。

经焊接后的电池需要进行短路检测,人手检测固然可靠,但效率相对机器自动检测却相对低,故采用机械手和检测仪配搭起来实现自动检测。 自动化检测,也就需要考虑到检测仪的探头改装问题。问题是,像这种携带式的检测仪,如何将检测探头(夹带式)实现自动化改装?

网友:
可以有偿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