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如何施加转动自由度

楼主(2018-04-27):
如图,需要让模型能绕一端转动,请问图中的remote displacement是否正确,如果不是,该怎样设置?

网友(2021-08-30):
可以用远端位移命令,但是远端位移是给的6个自由度约束,也可以用圆柱面约束,哪个轴需要自由,就设定哪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