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和流量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丝料的直径是1.75,加热区的直径是2,下面出口的直径是0.2,假设丝料进入加热区都变成了液体,在出口流量稳定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丝料和管子间隙部分不会倒流上去(或者说尽量少倒流上去),能不能算出上面的丝料需要以多大的力或者多大的速度向下?

楼主:
加热区的距离是10

网友:
说实话不会算,我感觉做实验比计算快。

网友A:
丝料进加热区,能全部融化成液体吗?在加热区上下部被融化的液体密度会不会随温度有所变化?
对加热区已经融化的液体能否运用伯努利方程进行计算?不知是否满足伯努利方程的几个假设条件?看看楼下哪位社友还有更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料进加热区,能全部融化成液体吗?在加热区上下部被融化的液体密度会不会随温度有所变化?
对加热区已经 ...

加热区一直到下出口流出的温度都不变化,丝料全部都能融化成液体,我用了伯努利方程算,但是结果不靠谱,不知道是不是压强没有考虑对

网友:
假设融化体积不变;进去的体积应该等于流出的体积;如上所说出口流量稳定,则可算出每分钟流出的体积,那么已经知道直径了,反过来可以求出每分钟进去的长度,则可以算出速度;如果融化后体积有变化,则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变化量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区一直到下出口流出的温度都不变化,丝料全部都能融化成液体,我用了伯努利方程算,但是结果不靠谱, ...

好。我计算下,看看结果。

网友:
这个涉及因素较多,无法计算准确,但肯定是要乘于3倍的输送压力。

网友:
网上很多公式吧

网友:
这个涉及因素较多,无法计算准确,但偏差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计算只能算个大概,然后试验一下,肯定能找到最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