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焊接变形

楼主(2018-04-27):
0.4MM厚304不锈钢板焊接变形如何控制变形少?工艺?方法?谢!

网友:
你要附图的,并把要求说一下

网友A:
结构形状也很关键吧。
氩弧焊

网友:
整块湿抹布包上,尽量降低焊接部分的温度

网友:
不锈钢薄板焊接变形一直是个难题。焊前预热,采用断续焊试试。很多实际遇到难题解决方法都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验,摸索出来的。

网友B:
在中国中车见过1mm厚板的T型焊接练习样品,看着鱼鳞纹很漂亮。0.4mm的很薄了,这对焊工的技术要求很高,另外估计焊前要做预热,用专夹来保证吧。多做试验,找出合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中车见过1mm厚板的T型焊接练习样品,看着鱼鳞纹很漂亮。0.4mm的很薄了,这对焊工的技术要求很高,另 ...

顺便问一下,预热的问题度一般多少合适呢?

网友:
o.4MM的很薄啊,焊接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形状也很关键吧。
氩弧焊

氩弧焊一样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