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SiCrNi5弹簧钢能承受-40°的低温吗

楼主(2018-04-27):
如题,52SiCrNi5弹簧钢能承受-40°的低温吗

网友A:
1,手册上可查的弹簧钢,一般使用温度范围都能达到-40°,耐低温的可以达到-200°,
2,你这个是国外标准,不知道大概对应国内哪个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可查的弹簧钢,一般使用温度范围都能达到-40°,耐低温的可以达到-200°

手册?机械设计手册?,小白不太懂

网友B:
达不到-40℃,车辆弹簧钢板不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不到-40℃,车辆弹簧钢板不就麻烦了。

额。。没太看懂,意思就是-40°不能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册上可查的弹簧钢,一般使用温度范围都能达到-40°,耐低温的可以达到-200°,
2,你这个是国外标准, ...

我查了一下对应的是60Si2CrVA,可以在-40°的环境下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对应的是60Si2CrVA,可以在-40°的环境下用吗

楼主:
我找了一下,这个里面好像没有我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