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骨架油封是否能防住水(旋转轴用)

楼主(2018-04-28):
如果可以该怎么操作

网友:
多大压。
我们这个0.6的压防不住,还要结合盘根

网友:
一般骨架油封只能用于常压

网友:
看压力吧,1.5Mpa以内可以考虑斯特封

网友:
有水封可以选用。参考水泵

网友:
一般来说,油封封油效果良好,水不一定。压力不高时,可以选择特殊牌号的油封来封水。

网友:
常压下,可以用于旋转轴处防水。我们就这么用。

网友(2021-11-06):
橡胶骨架油封 一般运用在有油环境,无油环境下橡胶骨架油封摩擦阻力大,扭矩是有油环境的2-3倍,达2.0N.m以上,1500转以上,发热量急剧升高,很快就失效。在无压力,低速不超过50转下没多大问题。
无油水下密封一般用 PTFE不锈钢油封,辰铭密封TSL型 采用无油自润滑材料,加上低扭矩≤0.05N.m,10米水深,测试寿命在8000小时以上。具体运用还要看对磨轴配合公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