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径1米长2米的卧式搅拌罐可否用机械密封防水?

楼主(2018-04-28):
一个直径1米长2米的卧式搅拌罐 ,  转速很慢每分钟十几转, 里面有水和挥发气体,两端可否用机械密封?

网友A:
单纯从介绍看,没发现什么难度。
压力多少?摆动大不大?颗粒含量?这些都没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介绍看,没发现什么难度。
压力多少?摆动大不大?颗粒含量?这些都没有特殊要求吗?

常压,有一些细微颗粒,其他也没什么特殊要求,不知机械密封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的,选择一个普通的侧搅拌双端面釜用密封就可以。为避免颗粒进入,密封腔压力需要高于介质侧压力。

网友B:
直径一米 机械密封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选择一个普通的侧搅拌双端面釜用密封就可以。为避免颗粒进入,密封腔压力需要高于介质侧压力。

现在做的用的是单端面机械密封,水实验的时候严重漏水

网友:
找找密封的生产厂家,单单从这些对数来看,不应该出现严重漏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用的是单端面机械密封,水实验的时候严重漏水

大轴径密封,密封环刚度是一个难点。

网友(点评):
不是密封环刚度,是横轴的刚度

网友:
楼主密封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有大轴径密封解决方案 可以加我微信了解一下18061243789

网友:
@旋转密封   厉害了,我的哥。什么都能做。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B:
直径一米 机械密封好做吗

lz说的罐子的直径,不是轴的直径吧

网友: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网友(2020-05-02):
就楼主工况不说,应该要求不大,实际填料也可以解决问题。用机封的话,成本较高

网友(2022-04-13):
弄个防尘密封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