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铁吸盘吸堆叠的钢板会不会带起下面的钢板,为什么?

楼主(2018-04-28):
汽车上用的下好料的钢板,堆叠在框里,用磁铁吸盘去表面的钢板会不会带起下面的钢板?另外这种工况下到底是用磁铁好还是真空吸盘好?

网友:
会。
吸盘好。

网友(点评):
要是整张钢板呢?

网友:
看钢板的形状,重量来定,太轻的不适合磁铁

网友(点评):
各种尺寸各种厚度都有,大的有1500*1500小的有200*200

网友(点评):
太轻吸不起来还是带起下面的?不过我同事一致认为磁铁更安全些

网友:
铁板之间有油的话,吸盘吸也是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耐油性吸盘

网友A:
起的时候会把第二张钢板带起来,抬高一点然后带不动了,轰,就掉下去了

网友:
加个磁力分张器啊

网友(点评):
分张器没法集成到机器人上啊,另外我们是一堆料码在料框里的

网友:
磁性分张器   加个磁性吸盘  冲压线一般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点评):
冲压板最后的定位动作是机器人直接放到位置还是模仿人工的推料定位?

网友(点评):
冲压第一道的时候,板材一般都比较大 直接往模具下扔,冲裁后,后面几道模具距离,高度都比较稳定,冲压机器手。直接抓 直接放 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的时候会把第二张钢板带起来,抬高一点然后带不动了,轰,就掉下去了

板材厚度如果比较薄,用磁力分张器。但是仅对导磁的钢板才有作用。

网友(点评):
3-10毫米厚

网友(2018-11-12):
可能真空吸盘效果好,但是价格和尺寸是制约条件

网友:
要看钢板表面粗糙度,很光滑的情况下,用真空吸盘吸,好几块板会粘连的,我们厂里是安排专人在旁边负责分开。

网友:
真空吸盘呢

网友B:
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案子是400x400的板子,一半用磁吸,一半用吸盤,效果還可以,可以解決兩塊板子被吸起來的問題。

网友(点评):
如果是钢板之间有油,或者表面光滑,这种恐怕也不好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之前做過的一個案子是400x400的板子,一半用磁吸,一半用吸盤,效果還可以,可以解決兩塊板子被吸起來 ...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其實就是選小一些的磁吸放在一側,這樣下面一塊板子不容易被吸起來,由於只有一半的板子是有磁吸力的,下面一塊板子即使被帶起來一點也會落下去,另外一側用吸盤加強吸力。這樣比較保險。

网友:
磁铁+气缸,吸起来后吸盘往中间活动一下,将板子拱得有点弧形,下面那块就掉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楼上的方法也很不错

网友(点评):
如果吸盘吸力忽大忽小诱发振动可不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