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直线运动又有旋转运动的机构,最好是用电机驱动的

楼主(2018-04-28):
  最近在想一个机构,既有直线运动又有旋转运动的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保证直径很小的管状物体被夹紧后轴向进给和自身旋转,这个管状物体的水平位置和竖直位置是不动,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真的想了很多了。

网友A:
想到的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不好调节,只能简单粗暴的进给跟旋转,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没金额限制,管状物尺寸较小的话,就买个丝杆花键,前端带个弹性夹头,丝杆花键挂2个同步带,一个控制轴向进给,一个控制旋转。有精力的话,就把丝杆花键  用花键跟丝杆代替,或者双层同心管套轴承替换,内圆管控制轴向运动,外圆管通过键电动内管旋转

网友:
要用到两个马达,一个马达做自身旋转,另一个马达带动第一个马达做轴向进给,因为产品很小,进度没有什么太高要求选用小的步进电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的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不好调节,只能简单粗暴的进给跟旋转,希望对你有帮助

在这基础上随意修改  比如蜗杆部分变为其他的直线运动装置,皮带换齿轮之类的,加装减速机之类的,加装可调节装置之类的,或者多加一个电机或者直线驱动,这个装置会变得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的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不好调节,只能简单粗暴的进给跟旋转,希望对你有帮助

夹紧装置方面能不能有所改进,因为是个比较脆弱的导管,比较容易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金额限制,管状物尺寸较小的话,就买个丝杆花键,前端带个弹性夹头,丝杆花键挂2个同步带,一个控制轴向 ...

可以具体说说嘛?大佬 你这个好像很贴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装置方面能不能有所改进,因为是个比较脆弱的导管,比较容易损伤。。。

我只是画了个大概原理的示意  怎么装夹你应该自己有想法才对  又不是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