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加工跟螺丝连接的影响

楼主(2018-04-28):
如图,这个工件(材料6061,直角边长度90*90mm)在竖直方向受力200N左右,把整体加工换成是两块板分开然后M5的螺栓连接,使用上会有影响吗?

补充内容 (2018-4-28 11:45):
主要受力点是横向的那块板那个孔的位置,垂直向下

补充内容 (2018-4-28 11:54):
再请问各位大虾,像类似这种结构主要是看螺栓的性能强度吗?

网友:
焊接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看清楚问题,6061

网友:
铝合金焊接是很难的

网友:
有位置就加个加强筋咯

网友:
M5螺丝 ,铝合金,牙有点小了

网友(点评):
打两到三个可以吧?

网友:
可以的,关键看你工件怎么拆了

网友:
使用螺丝连接可以的,但是要做好装配基准

网友:
拆开 螺纹连接,中间打销子行不行?

网友:
200N拆开没问题,整体做就是浪费钱。

网友:
那要看楼主所受的力的大小来确定,焊接工艺不太好,如果整体加工费用会比较高的,所以楼主要看用途和性能来确定

网友:
把底板铣个槽,那个竖板放到槽里面,后面再用螺栓紧固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铣槽螺栓连接问题不大

网友:
分开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