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中σflim的选值问题

楼主(2018-04-28):
图中,ME/MQ/ML都是啥啊,怎么选σflim的值,小弟刚进入这个行业,设计齿轮中,这个图怎么看的?哪位大神告诉我下

网友(2018-10-24):
横坐标是齿轮表面硬度。ME/MQ/ML与材料及热处理相关。因此要先确定齿轮表面硬度,然后看材料是ME、MQ还是ML。这两个确定了,σflim就可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