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42crmo有没有调质

楼主(2018-04-28):
材料经过锻打后粗加工后调质的,发来后上锈严重,但是调质后会有氧化皮的,这个就没有,厂家非说调质了,而且加工时比有氧化皮的变形严重,种种原因疑惑没有调质,厂家也有忘记调质的案例,现在做金相分析,第一次做看不懂,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还是不说先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好像论坛里做热处理的比较少。很少接触金相太专业的内容。

网友:
金相组织这个太高端了。

网友:
我低着头不说话

网友:
调质都有硬度要求,试试从测硬度入手

网友A:
呵呵,锻打后余温正火的,硬度一般测不出来。你可以拿调质过的做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锻打后余温正火的,硬度一般测不出来。你可以拿调质过的做对比下。

只有做对比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做对比了吗

一般网上有金相对比图的,实在不行,你可以找找当地的热处理厂帮下忙。以前我们的锻件也有厂家这么做。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他们把这个工艺改了。本来是,锻打~粗车~调质。而这个是锻打~调质~粗车。由于上锈严重,看不清有氧化皮,所以导致虽然调质过了,但是你把车了,中心级别低,车加工后变形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