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门怎么装合页

楼主(2018-04-28):
       最近帮朋友画个设备,外观要求比较严格,图中这个门要打开到至少90度,合页不能装外面,箭头位置的缝隙不能太大,要求看不到缝隙最好,也不能从外面看到钣金有切口,现在我选用合页或者铰链,不论怎么放都是不行,要么门打不到90度,要么打到90度就有干涉,要么就需要钣金切缺口,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家具上面这种暗式铰链一把一把的

网友(点评):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铰链最大开启角度89度,想开大于90度必须用柱式合页,你这又要从外面看不到合页,没法弄呀

网友(点评):
是啊 ,能用的合页或者焊接铰链我都试过,从里面装还真有点困难

网友:
淘宝上大把大把这样的铰链

网友:
你这就是门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也有这外观要求,缝隙是1mm,角度大于90度,合页外露一点,钣金切口也看得到。
C:\Users\tramp\Desktop

网友(点评):
我第一次做的就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结果人家说不行 不能外漏 他们说鬼佬的设备是看不到外漏的

网友:
改成挂上去的门,要打开就整个门缷下来

网友:
很多工业铰链都可以

网友:
拆了你家里的橱柜之类的东西

网友:
木工铰链 真的好多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