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习惯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比方说,现在要做一个50mm高的支撑座,如图1;后面客户要求改了,发现这个高度需要改成60mm,
       你们的作图方式是:

       1.草图直接改60mm的高度拉伸,如图2;

       2.在50mm的基础上通过移动面再拉伸10mm达到60mm,如图3;

       3.直接再画一块10mm的方块合并,如图4。还是什么方法?

       我现在的疑问是:从SW运行计算来说,应该是第一种直接改草图最好,但是如果后面客户的要求又改回初始值的话,有可能改动的东西太多,有些数据忘了要重新计算比较麻烦,这样应该是后面的方法比较好,直接把后面的步骤压缩就能恢复到前面的尺寸。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忘了数据,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
随便用哪种方法改,改完以后零件上加一个引出注释,说明改图内容日期人员原因,随便想写啥都行。

网友(点评):
加注释的话,那装配体里面不是一大堆文字吗?还是说在工程图上面加注释?

网友:
绝对要草图改好。有的人后面接一段,到后期零件堆得复杂一点,就很难改图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不改草图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改草图就容易忘尺寸,整台机零件那么多,记不住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有个同事需要用到我的图,拿去改动,但是我之前都是通过移动面来改的,导致他现在要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
忘尺寸这个事情确实不好说,还是要自己想好怎么弄

网友(点评):
要知道客户的要求是随时会变动的,变的多了总会忘了尺寸

网友:
sw模型都是尺寸驱动的,双击改尺寸即可。

网友(点评):
双击改动其实就是改动了草图,我就是怕有时候一些尺寸忘了,可能所有东西都有重新计算模拟

网友:
建议直接采用移动面的功能,这样设计数模时效率比草图高很多;移动面以后,只要不去参,就不会出现忘记数据。

网友(点评):
我自己画图就是移动面,但是形状比较复杂的零件后面要修改不好修

网友:
改草图,每一次改变都另存一个,加日期。(做一个备注更改原因及变更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但是过程麻烦,而且这样图纸很增加很多

网友:
看实际情况。
1、如果尺寸已经确定不再修改,按第一种方法最好,同时也是最快的。
2、如果尺寸还未确定,可能返回初始值,那么后面几种都可以。
3、移动面不建议使用,不方便修改,复杂零件出图时经常因为移动面这个命令出错。后来我们部门禁止使用这个命令,具体出错情况我记不得了。

网友(点评):
能确定下来的肯定第一种最好了,特征树简单运算也快。但是非标的东西,这时候不改下一刻也可能改

网友(点评):
移动面出图错误暂时没发现,是不是零件还不够复杂

网友:
直接双击驱动尺寸修改数值,愿意改多少就改多少,很简单方便。为什么要用拉伸再做一个实体,往上堆?这个建模习惯不好。模型复杂一点的,你想找之前建的实体,很费劲。后两种方法不建议。也许建模习惯不同。

网友(点评):
直接双击修改尺寸的问题就是以前版本的尺寸会忘了,今天老板让把现有的零件改为很久以前的原始版本,一脸懵逼,什么尺寸都忘了

网友(点评):
还有一些非标订做的东西,比如导轨长度,一般不可能去识别特征修改草图吧,直接通过移动面或者转换实体拉伸改变长度

网友(点评):
建模的思想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遵循容易修改,容易查找实体、建模方便、简单,少占计算机内存等,这个没有固定的要求,就看你自己追求什么目标。

网友(点评):
有条件的最后确定了尺寸重新画一遍模型最好。中途就怕客户时不时加点要求,什么都要变

网友(点评):
简单零件有简单零件的建模方式,复杂零件有复杂零件的建模方式,不能一概而论,你把自己的思路打开,不要局限在一种思路里,那样很难提高。

网友(点评):
那还是得混合使用

网友(点评):
你不会加一个配置吗

网友(点评):
用设计表做成不同配置。刚有人重新开贴问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要是说客户要要回之前的尺寸,那这个就让客户提供,毕竟你图纸都发过去了,自己只要保存最后一个版本即可,别保存太多会出错的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设计到一半,又要改回去的情况啊,客户就是老板爸爸

网友(点评):
一半的时候改回去应该能记得吧,毕竟尺寸应该按客户要求的来,要是你自己设计尺寸,那就不需要计尺寸了

网友(点评):
细到某些板尺寸记不住,老年人记性不好

楼主:
这里有个移动面功能介绍,有兴趣的看看http://fans.solidworks.com.cn/article-821-1.html

网友:
这东西没个啥标准答案,每个人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习惯,想混淆都难,如果今天高兴这样做,明天不高兴那样做,给谁都摸不着头脑

网友:
大项目很多人合作的话,直接改草图比较好吧

网友A:
配置功能可以用用

网友:
你们的设计员设计时竟然连个书面资料都没有,瞎胡闹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每个尺寸给你写个报告,但是工期嘛,几倍以上。既要快,又要没错误,设计员是神吗???

网友:
移动面操作的话,这个项目中途交接给别人的难度会很大,命令复杂点估计别人就要重新画了,用移动面的方法最好是确认不会再怎么修改了。

网友:
要草图改好否则后面很难改

网友:
更改草图或者移动面可以免去更改工程图。

网友B:
一次设计的时候接受瞎搞,但是项目完成后必须有个修正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设计的时候接受瞎搞,但是项目完成后必须有个修正案。

嗯,项目完成后是得整改图纸

网友:
这样的画就用后面增加厚度的方法,然后可以增加配置尺寸的,备注名称,更改原因。到时候直接切换回来就好

网友:
其实楼主想问的是图纸管理的问题。
这个的确很头疼。领导脑袋一晃就要变一下。。
不可能每次都另存一个图纸,或者是每次打印纸质图纸做笔记?

有没有啥好的办法?大公司上P*M系统的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习惯问题 哈哈 别人给不了建议

网友C:
建议打包另存,多保存几个版本,不然改来改去容易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打包另存,多保存几个版本,不然改来改去容易乱套

打包另存就得改名字,不然重新打开会混淆,名字太多查找麻烦。

楼主:
楼上大神们说的配置功能对我说的那种情况相当有用,同一个三维模型,通过配置可以显示不同的零件,每改一次图,就添加一个配置,后面需要哪种情况就切换到哪个配置,相当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包另存就得改名字,不然重新打开会混淆,名字太多查找麻烦。

对啊,必须改名字,不然一修改全乱了,直接新建个文件夹,名称上做下简略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大神们说的配置功能对我说的那种情况相当有用,同一个三维模型,通过配置可以显示不同的零件,每改一次 ...

你这算有规律的,还好,感觉要是那种设计中各种改的还是另存个版本搞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必须改名字,不然一修改全乱了,直接新建个文件夹,名称上做下简略说明

问下,打包能不能区分出文件夹,比如我原先100个零件归类放在10个文件,打包后能不能生成的还是10个文件夹(我之前打包后所有零件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后续查找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打包能不能区分出文件夹,比如我原先100个零件归类放在10个文件,打包后能不能生成的还是10个文件 ...

这个好像不行吧,你可以把各个部件单独打包,再重新装配下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功能可以用用

请教下,如果1装配体里面需要对多个位置进行模拟,把1装配体插入到2装配体里面后,是通过柔性来改变模拟位置还是用配置来改变位置,我用了柔性感觉很卡,电脑对哪种情况处理快一点,谢谢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Soldworks中的配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