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冲床的知识?

楼主(2018-04-28):
冲床的飞轮或电机与吨位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么?例如飞轮的力矩与吨位之间有什么换算公式?或者电机功率转数等?

网友A:
在冲压瞬间,飞轮的存储的转动能量会因转速降低而释放,这部分能量要满足公称压力行程下的额定冲压力能量需要。需要注意的是飞轮转速降低引起的电机转速变化不应超过电机允许的滑差率。并且这部分能量的补充需要电机在下一个冲次到来时能够补充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冲压瞬间,飞轮的存储的转动能量会因转速降低而释放,这部分能量要满足公称压力行程下的额定冲压力能量需 ...

嗯...........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有了飞轮的质量与直径,我可不可以通过公式直接计算出冲压机的吨位?

网友(点评):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的。有一定的配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