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询问

楼主(2018-04-28):
这种零件,国内哪里有的卖?

用在4040铝型材搭建上的,起到两个铝型材上下滑动的作用;

网友:
80/20 Inc., 6415, 10 Series, Single Flange Linear Bearing
Cost 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bearings. Designed to mate and glide on 80/20 extrusion profiles with self-lubricating UHMW-PE bearing pads. This bearing is ideal for sliding applications like drawer glides, table saw fences, measuring systems, sensor mounts, etc. This brake ready bearing has pre-drilled thru-holes for mounting a brake kit which allows you to position the bearing and lock it into place anywhere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extrusion. Please note these are designed for compression loads only and should NEVER be used to support hanging weights.

某宝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