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离合传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8-04-28):
如图所示,
1  两段输送线,输送线A为有动力输送线,固定不动的, 输送线B为无动力输送线,还需要升降
2  我想在输送线A上做个齿轮出来, 输送线B也做个齿轮出来, 输送线B上升的时候,齿轮分离,输送线B停止转动,下降到位的时候两个齿轮匿合,输送线B转动, 请教各位这种做法是否能实现

说明   速度很慢,  高度可以做限位

网友:
齿轮A是一直旋转的,齿轮B上去后再下来怎么保证刚好啮合

网友:
齿轮传递的动力在何处?你这样撞击对齿轮的寿命有极大影响。后半段的动力省不掉

网友:
有点问题,滚筒线A的齿轮还在运转,滚筒线B的齿轮落下来,不一定能正好啮合,这种几率还比较大。能不能在线A停止状态,线B再慢慢落下来,然后手动盘动线A的齿轮,让A和B啮合好再运转。但是,这样很麻烦,也不是个好方法。

网友:
在下齿轮上设计个离合器就可以用,可以用 B 输送台做控制,找找看有没有离合器标准件。

网友:
你速度慢,用的话其实可以用,只是这样做是不合理的,而且轴和齿轮容易坏。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用摩擦轮吧,感觉齿轮也可以.....

网友:
这样做后期的维护可能要比加一组动力更贵

网友:
为了省一个电机不至于这么麻烦把

网友:
看大神们指导,顺便学习下

网友:
不建议,可以参考汽车变速器拨叉结构

网友:
别用齿轮,改成摩擦轮就好了。

网友:
是否可以借鉴汽车的离合器结构原理设计?

网友:
参考摩擦离合器,用齿轮离合也很简单,对刀完全不是问题,不过没必要,你这只是传输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