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轴直接连接电机输出轴时,轴承径向力怎么算

楼主(2018-04-29):
用的是齿轮减速电机,输出就是6r/min,小转速。
想用这个电机带动主轴做旋转运动,关于连接,翻了手册实例找轴承径向力的计算公式。。。还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搜索方式有问题。。还是这种连接本身多余?
请指教。

网友A:
怎么传动,带传动,齿轮传动,链传动?还是联轴器?有图最好,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用计算吧,你描述的清楚一些,有示意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传动,带传动,齿轮传动,链传动?还是联轴器?有图最好,

我想的是直接连接。用联轴器直接连接两个轴。因为齿轮减速电机可以直接给出我需要的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用计算吧,你描述的清楚一些,有示意图最好

不用吗?轴承的选型需要计算径向力轴向力吧?我就是径向力公式找不到,找到的都是转矩/齿轮分度圆直径的。。但我这里直接连接就没有齿轮这一环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传动,带传动,齿轮传动,链传动?还是联轴器?有图最好,

请问是不是这两个轴连接直接联轴器就可以,不需要轴承和轴承座啦?

网友:
真接一个连轴器连上不就可以了吗?再搞个轴承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