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的调平机构

楼主(2018-04-29):
       我有台设备,下面是个平台,需要在不同的工位工作,每次换位置都要重新调平,有没有什么好机构或者成熟产品,能直接连在平台上面,方便调整高度的,用调节地脚的话,调整的时候还需要把平台抬起,很不方便,用调整垫铁,又不能与平台一起移动,平台底部与地面仅有27mm空间

网友A:
设备大不大,大概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大不大,大概多重

平台长3200  宽1400  总共不太到1吨  900多kg

网友:
焊接夹具底座

网友:
从你提供的有限信息看,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高度太矮了,一般的可调机床垫铁高度基本都在40毫米以上,你可以上网搜下S83系列机床垫脚参考下,自己制作一个钢质的,可能能做薄一些。

网友:
有一种带垫铁和链轮为一体的组合式,名为带调整块链轮,适用于此工况,可移动至需要的位置,再调整垫脚也平稳设备。

网友:
自己做一个楔子,两个楔子一组,用夹具调整

网友:
找找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