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站电机检测是否烧毁

楼主(2018-04-29):
      液压系统的泵站很多采用三相交流电机驱动,我最近遇到几次电机烧坏的情况。在维修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定子线圈检查一下,判断一下损坏情况。那么用万用表快速检测电机情况呢?

      先来看一下电机的结构。

      我修的是这种常见的鼠笼式转子三相电机。定子由壳体和电线绕组,三相绕组是异步电动机的电路部分,在异步电动机的运行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关键部件。定子三相绕组的结构是对称的,一般有六个出线端U1、U2、V1、V2、W1、W2,置于机座外侧的接线盒内,根据需要接成星形(Y)或三角形(△)。

      电动机铭牌上有规定的星形联结和三角形联结,我国3kW及以下电动机采用星形联结,4kW及以上电动机采用三角形联结。
      有的电机铭牌上写着:220/380V 接法 Y/△。说明该电机有两种接线方式适应两种不同电压,Y对应220V,△对应380V。不能接错,否则会造成电机不能启动或烧毁。
Y/△接好以后的图示:
      了解了原理以后我们来实战,正常的电机三相绕组之间的电阻是平衡的,因此快速检测电机是否烧毁的方法如下:
    1.万用表两两检测A-B,B-C,A-C之间电阻值,正常应该三相数值接近,一般在10欧姆以下,电机功率越大阻值越小。如果有一组阻值没有或很大如几十千欧以上,则说明烧断了;如果为0或极小则说明短路了。
    2.检测A-地线,B-地线,C-地线的阻值,(图片上地线未画出)正常绝缘阻值不能小于0.5M欧。如有异常就要检查是否短路。

楼主:
为自己点赞!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看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