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弯截面系数、抗扭截面系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8-04-29):
各位大神,如何计算该截面的抗弯截面系数和抗扭截面系数?

网友:
三维可以算出来吧

网友:
simulation直接应力变形出来,何必还要算截面属性

网友A:
这东西手册上都有  百度一下也能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手册上都有  百度一下也能出来啊。。。

就是百度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