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激光切割设备

楼主(2018-04-29):
各位大神,本人想用激光切割来代替自动冲床,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激光切割设备推荐的?现有的自动冲床是40T的,用来切2mm左右的钢带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件呢?形状复杂吗?钢带用AC送料机吗不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件呢?形状复杂吗?钢带用AC送料机吗不都是?

形状不复杂,就是普通钢带的样子,材料是弹簧钢,截面尺寸大概2mmx30mm,一条钢带长度一般在5,6米左右,送料的话目前采用辊轮送料

网友:
激光切割的产品精度应该在±0.1mm左右吧,不是太高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比冲床费用高很多吧?可能不划算。

网友(点评):
量大用冲床,量小用激光切割。

网友(点评):
正解,看量的

网友(2018-08-07):
朋友,我们这里是慈溪慈东工业区激光切割设备厂家,你目前设备采购好了吗?

网友(2018-09-18):
你的是仅仅切断,还是穿孔,如果是穿孔加切断,送料机构速度能跟的上,激光切割划算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光轴,滚珠丝杆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