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器的角接触球轴承有什么用

楼主(2018-04-29):
如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可以承受大的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  成对使用可平衡轴向力

网友(2022-11-25):
请问下,rv减速器设计轴功率怎么求,角接触轴承虽然有一对,可是相距最远,一边一个,隔着轴呢,那我要把它的效率乘在哪个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