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半轴的亲吗?

楼主(2018-04-29):
有搞半轴的亲吗?有问题请教

网友:
半轴是变速箱减速器与驱动轮之间传递扭矩的轴(以前实心居多,但由于空心轴转动不平衡控制更容易,因此,很多轿车上都采用空心轴),其内外端各有一个万向节(U/JOINT)分别通过万向节上的花键与减速器齿轮及轮毂轴承内圈连接。

网友:
必须得是干半轴的吗,有啥问题先问出来看看大家有啥办法帮你解决啊

网友:
我做半轴,农用机械的,你说吧

网友:
我做,农用机械的

网友:
我供半轴原材料

网友:
刚接了几个半轴的活,我是做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