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功率减速电机加一个大速比的减速器

楼主(2018-04-29):
如此联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减速电机不是自带减速机吗,你把减速机速比选大点不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一个最小驱动功率问题

网友A:
大减速比的齿轮减速机建议选斜齿轮的,对空间有要求并对价格不敏感的也可以选行星减速机,这种蜗轮蜗杆配电机的,机械效率比较低,如3楼所言,有最小驱动功率,不然有可能跑不动,不知你功率和减速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减速比的齿轮减速机建议选斜齿轮的,对空间有要求并对价格不敏感的也可以选行星减速机,这种蜗轮蜗杆配电 ...

0.5KW  速比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