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赐教,如何消除此结构的晃动?

楼主(2018-04-29):
涡轮蜗杆减速机带一个塑料杆(杆长一米五左右),塑料杆另一头有个重物(一公斤)。做90度的起倒运动(起倒用时各1秒)。
停止后,因为是塑料杆,在重物带动下因为惯性会晃几下。如何能够消除这种晃动?

请大神明示。现在用的是无刷直流电机,到达位置后,限位开关发信号,电机停转。
现在考虑能否在快到达位置前电机降速,或如何能够增加一个阻尼。

网友:
把塑料杆换成铝型材

网友:
塑料杆换聚甲醛

网友:
你能出一个模拟图吗,啥都没有,而且有1.5m长怎么选塑料的,有啥要求吗,而且你这个速度,杆的半径那么大,速度那么快不晃动才怪。

网友A:
高速公路ETC的那根杆子做得相当不错,起停速度都很快,利索,也不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公路ETC的那根杆子做得相当不错,起停速度都很快,利索,也不晃

那根杆子是金属的,而且你仔细看,上面还有根连杆,有维稳的作用

网友B:
如果阻尼没问题就阻尼(受力分析下,机构能抗住,结构件不会出问题的情况下就阻尼),阻尼不行就到止点降速控制了,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阻尼没问题就阻尼(受力分析下,机构能抗住,结构件不会出问题的情况下就阻尼),阻尼不行就到止点降速 ...

请问阻尼和止点降速如何实现?

网友(点评):
就是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降速并停止

网友(点评):
比如液压缓冲器,到止点的时候降速并停止。再如门窗铰链,关到位的瞬间降速并轻轻合上直到停止,此应用参考耳。所以用那种,根据情况选定,如前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