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帮忙判断齿形

楼主(2018-04-30):
如图5齿。
配对齿(大齿轮)无图,据称貌似锥弧齿轮。交角90度。
请判断齿形。

网友A:
这个是刀头还是传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刀头还是传动件?

传动件。配合端面齿轮。好像机械手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动件。配合端面齿轮。好像机械手常用。

抱歉,这样的齿形我没接触过

楼主:
大减速比变速箱内的主动轮。我用格林森、奥利康往上套,都得不出正确结果!

楼主:
书到用时方恨少                                       惭愧

网友C:
o ,这个是不是取丝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 ,这个是不是取丝器。

这是传动齿轮!

网友D:
会不会是准双曲面的?单看一个看不出来。

网友E:
楼主这个齿形外径有多大?我在机械设计手册齿传动查到有类似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准双曲面的?单看一个看不出来。

另一个貌似锥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齿形外径有多大?我在机械设计手册齿传动查到有类似相近的。

外径10

网友F:
这好像是蜗轮蜗杆中的蜗轮,只是看外观哈,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好像是蜗轮蜗杆中的蜗轮,只是看外观哈,有点像。

你见过蜗轮比蜗杆还细的 ?

网友G:
你这是弧齿准双曲面齿轮,齿轮交角90°,分上偏置和下偏置,这种齿轮润滑要求高,得用极压润滑脂,我正在用的弧齿准双曲面齿轮主动齿只有4个,目前国内齿轮设计手册和相关设计软件要求主动齿不得少于5个,否则,设计计算公式都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弧齿准双曲面齿轮,齿轮交角90°,分上偏置和下偏置,这种齿轮润滑要求高,得用极压润滑脂,我正在用 ...

非常感谢!终于等到专家了!
我先找下资料,如有疑问,还要麻烦你。望不吝赐教。

网友:
象是准双曲面的?单看一个看不出来。设计和切制时是配对成套的。

网友:
看着螺旋线不像是单导程的

网友(2019-07-02):
同意16楼,就是弧锥齿的角齿。齿形是渐开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