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编程和自动编程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2018-04-30):
     数控机械加工中,加工中心使用软件编程的比较多,数控车使用的比较少,因为铣削的形状比较复杂,车削一般是棒料,圆的比较多,玩的是加工工艺的安排,所以用的比较少,下边就是针对车削使用的软件编程,其实用手动编程也可以的,但是很麻烦,各个点的计算,如果采用的工艺不合适,后期还需要更改,之前所有的数据多没用了,如果是手动编程的话,计算时间浪费很多的,自动编程就会好点,只要更改一下刀具及进刀方式就可以啦,分分钟的事情

先用的UG画的图(画的是重点位置哈,其它的省略了)

一开始设计的是用左手刀具加工,后来发现左手外圆刀具有过切的嫌疑(编程用软件为Mastercam)

后来又改为用平底槽刀先粗加工

然后再使用R2的球槽刀精加工

这样就可以充分保证加工圆弧部分的精度

社区大神们一般做复杂一些的车削零件用软件编程吗?欢迎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A:
有条件就用软件编程  数据的准确和方便管理 不会的人是不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用软件编程  数据的准确和方便管理 不会的人是不会懂的

赞同,有条件还是用软件编程比较好,不光可以提升计算的准确性还可以工作效率,就是购买软件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

网友(点评):
你明显用的盗版的好不好

网友(点评):
大点的企业都是用的正版的

网友B:
复杂的用MC编程可以,画图用MC更加快捷,我是直接用快捷键,编好程序用CIMCO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用MC编程可以,画图用MC更加快捷,我是直接用快捷键,编好程序用CIMCOEdit

MC二维编程很快速的特别是9.0以前版本的

网友C:
大侠车床后处理能否分享一下,还有,数车能识别G5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车床后处理能否分享一下,还有,数车能识别G54吗?

一般都是系统默认G54,不同的机床需要编辑不同的后处理

网友D:
用CAXA数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AXA数控车

caxa数控车用起来也行

网友:
大神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