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具设计

楼主(2018-04-30):
请问这个车削万向节端面的夹具的各组成部分名称是什么?想不出它的形状

网友A:
没看到图纸或者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纸或者照片啊

网友:
应该是卡盘上有四个爪,对应的两个爪夹紧工件,另外两个爪起到一个压紧工件的作用

网友B:
90°杠杆的加紧结构,轴向移动转换为径向加紧,类似于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杠杆的加紧结构,轴向移动转换为径向加紧,类似于卡盘。。

这个一般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