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的减震性

楼主(2018-04-30):
铸铁的   震性

为什么比钢好

网友:
铸铁的材料构成能有效阻止震动的传播。

网友:
片状石墨使然。

网友:
金属材料的振动动能可通过材料本身的内摩擦(内耗)等途径转化为热能,从而使振动衰减。
铸铁中的C,一般以石墨的形式存在,石墨形态对金属基体进行割裂,其割裂程度为,片状形态>蠕虫状>球状;
一般灰铸铁是片状,球墨铸铁是球状,蠕墨铸铁是蠕虫状;
可以参考1994年贺建芸的《几种合金材料的减振特性》;

网友:
也有资料说铸铁减震性被夸大了,具体参看  叶瑞文那本机床大件焊接的书  和美国那本紫色封面焊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