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米乘0.7米平台,同步升降问题

楼主(2018-04-30):
平台长45000宽700,每5000长用4个四缸矩形分布(3500*700矩形的四个顶点)顶起。怎么解决这么长的平台同时升降的同步问题啊。

网友A:
顶起高度是多少?

网友:
气缸同步性太差了,改用其他方式吧。

网友:
做齿轮齿条机械同步

网友:
齿轮齿条比气缸要好。。。

网友B:
可以采用转向同步器解决此问题,使四个点同步上升或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转向同步器解决此问题,使四个点同步上升或下降。

这个不错,来学习的

网友:
用power base
详细请看下帖http://www.cmiw.cn/thread-775397-1-1.html

网友(点评):
太考验安装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高度是多少?

顶起高度0.7m。

楼主:
每个气缸位置加一个导向杆,如果强制导向,会不会卡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转向同步器解决此问题,使四个点同步上升或下降。

我这个有36个气缸。这个适合吗?

网友:
可以用电动缸,就是成本高了一点

网友:
采用液压机构,使用液压分流马达来实现

网友:
这么大的平台用气缸不可靠吧,油缸好一些,最好是步进电机+丝杆,同步性好,便于控制和操作

网友C:
平台与底座用斜连杆联接,单油缸或电推杆推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与底座用斜连杆联接,单油缸或电推杆推起。

好方法,就是他这个平台比较长

网友:
对空压机的要求也不小啊,这么大的平台上总得放点东西是吧!

网友:
我认为用齿轮齿条强制同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气缸要达到同步很难

网友:
气缸估计做不到,太长了。

网友:
气缸也要有,机械同步也要有,比如平行四边形机构,

网友:
另一个思路,不要求同步,只要求行程末水平,左右两边各推各的。
还有一个机械同步的方法,链条。参考修汽车的门型的液压起重机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剪叉式升降机的结构呢?

网友:
什么狗屁平台啊!!!!!!!

网友:
用液压缸加上闭环控制,精度控制没问题,就怕你成本接受不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卷扬,用钢丝绳把平台拉上去

网友:
液压油缸可以吗

网友:
建议采用曲柄连杆,每5米一个曲柄,共用一个连杆同步

网友:
用液压同步就可以, 横梁加强一下, 主动油缸控制同步, 辅助油缸随动, 就可以节约一半的液压同步费用

楼主:
考虑用29楼的方法。参考23楼。去外面参观了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