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锁紧销加工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8-04-30):
请问哪位知道快速锁紧销的销体上面几个锁紧球所在的孔怎么加工,外口小,内部大,是直接按照大孔加工出来再缩口么,缩口的话用什么方法?谢谢!

锁紧销

锁紧销

网友:
虽然没有加工过这种零件,但是个人认为,应该是直接加工成大孔尺寸,然后通过某种热处理或者热胀冷缩的原理来使孔口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