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使用问题

楼主(2018-04-30):
CAD捕捉时光标跳来跳去,调整设置也不行。有一说是中毒了??求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鼠标不动,光标也跳么?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碰到了下面的 捕捉 命令,点一下切换试试

网友:
捕捉栅格点了把  只能在每个点上走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如果是的话说中毒的那位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