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电机带动四个滚轮同时转动

楼主(2018-04-30):
实现如图所示方向,要求带传动,转速一致,1、2顺时针,3、4逆时针

楼主:
谢谢,简单明了!!!

网友A:
1-4 2-3之间没有齿轮也行吧?

网友(点评):
没有齿轮,旋向相反,不好弄吧?个人观点

网友:
  电机跟 棍子1用联轴器 加同步带轮  棍子1和2 用同步带   1和3  2和4用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 2-3之间没有齿轮也行吧?

我看 第一站 的图片  感到没有齿轮真可以
想不通啊   头大

网友(点评):
1、2或3、4做从动呗

网友:
此传动不是难点,难点在于如何使这几个滚筒按要求转动,间隙的调节问题,如何装配调节的可行性。

网友:
用链条交叉着绕也可以达到转速一致,负载很小的话,也可以用带交叉传动,结构更简单,但是可能马达需要放远一点或者加一个张紧传动轮,还是推荐未来第一站方案

网友:
带传动?
平带可以  哈哈

网友:
同步带、链条,齿轮或涡轮蜗杆都可以

网友:
这个不难的,可以实现。

网友:
下面两个滚轮,会直接带动上面两个吗

网友:
3和4用同步带相连,1与3,2与4靠摩擦力,

网友:
轧钢机经常用到这种传动型式,用专用减速机配万向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