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换问题

楼主(2018-04-30):
SW工程图转换为图片格式  .jpg 格式时,放大尺寸的时候,看不清是虚的(见图),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见图

图片放大后就是这么模糊

网友:
看一下画圈的那几个选项,往高调整一下。

网友:
在另存为的对话框界面有个选项,打开,把“屏幕捕捉”改为“打印捕捉”,然后下面灰色的“打印捕捉选项”变为可选,提高“DPI”和“纸张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转成TIF也可以,就是有些大。

网友:
转成pdf不好吗?

网友(点评):
不想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