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PLC-HCA4用什么编程软件的?

楼主(2018-04-30):
如题,HCA4用一根USB-FX3GA的编程电缆,用三菱的works2连不上PLC,不知道是驱动不对,还是设置不对,我是小白,求指点。

网友:
对三菱的plc和控制器不熟悉。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从通讯协议和通讯接口检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驱程和端口看看都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程和端口看看都正常不。

有一个fx-0s的能连上说明电缆没问题,禾川hca4不是三菱的,网上说通用,我也不会设置,不知道跟三菱哪个型号通用,连不上跳出来的提示也看不懂

网友(点评):
设置的端口是否正确?

楼主:
原来是要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才能打开,不过连是连上,好像把里面的程序给弄丢了

网友(2019-04-07):
求帮助  楼主怎么跟20-HCA4-USB-driver PLC 链接的 驱动呢

网友:
有这个PLC 的USB
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