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求助

楼主(2018-05-01):
大家好,帮看一下图中的两段孔,我们现在是外协用镗床加工的,费用高,效率也低。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降低加工成本。谢谢啦!

网友:
镗床的加工费用高,楼主这个零件可以用加工中心做也行,量大,费用自然会降下来

网友:
精度不是很高
铣/钻(32)——钻(165)——铰(32)

楼主:
主要这个165的孔是两段孔,而且是偏心孔,两段直接是内圆面,也尝试使用钻的方式,但结果是孔的中心线于工件的中心线不平行,出现钻斜了的情况,这个孔要求必须与工件的中心线平行。

网友:
做个工装,用钻床应该能行,量大的话,量小,不值得。

网友:
这个孔不能钻头钻好就直接用铰刀,这样的孔一定偏的。在加工中心上用钻头钻好后,必须再用加长立铣刀代替钻头再钻一遍,立铣刀的加工余量控制在0.5mm左右,进给慢点。这样孔的中心线才能和工件平行,然而再用铰刀加工至图纸尺寸。

网友:
图表达不清楚,谁对谁偏心?(D23)对(2-D26)吗?D23的深度32怎么量?缺钻孔线,这斜线在这里很重要,画全了好干活。

网友:
这个精度,先钻留下余量再镗估计是效率比较高的办法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镗床是比较合适的了。费用高只是外协商说的。

网友:
这个好加工的啊,中间加个垫块方便钻孔就行

网友:
简单:用个旧车床,做个工装。钻、镗、车全包了。猜是蝶阀部件?

网友:
卧加干最合适。批量干镗床这效率可真急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孔如果使用深孔钻加工是否可行?

网友:
做一个专用钻孔治具,这样摇臂钻床都能加工了。

网友:
最经济的情况就是用镗床了 如果想快点 那也得是卧加 时间能快点 但是价钱也不会差太多的 卧加的小时单价贵啊

网友A:
16的孔公差实际使用是全部还是孔口的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的孔公差实际使用是全部还是孔口的一段

全部都要符合公差范围

楼主:
今天加工厂买了一把加工中心用的加长刀,等加工完后,看看精度吧!

网友:
内孔做一个导套防止后面让刀。

网友:
加工中心做合适,比镗床要经济,坐标镗也可以。

网友(2019-02-14):
以孔为中心基准,前端设置一定位块,可考虑采取特殊工装,枪钻进行加工,可保证尺寸精度及偏斜度,可交流18092234337 微信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