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为什么要用半齿联轴器

楼主(2018-05-01):
如题,不明白半齿联轴器是怎么工作的,齿轮起什么作用的 半齿联轴器有什么好处

网友:
1,齿轮起传动扭矩的作用,类似齿形花键,传递扭矩大。
2,属于补偿式联轴器,可补偿轴两端的偏移量。

网友:
半齿联轴器一般用于运行机构,电机减速机安装在桥架走台或小车架上,与车轮轴轴线无法保证同轴度要求。再有在承受负载时,桥架和小车架也会发生变形,电机减速机轴线与车轮轴线也会产生角度误差和偏移误差。
用两个半齿联轴器加一个中间轴,就可以补偿这些误差了。

网友:
原来如此!我们用的是全齿联轴器。